[求助] 工艺问题

楼主(2022-07-05):
项目采用1P2M,M2是他TOP METAL,工艺厂提供了1P3M,1P4M...等工艺使用到的TOP VIA,但未提供1P2M的TOP VIA,既VIA1做TOP VIA。
有跟工艺厂咨询过,工艺是支持1P2M设计的,但他们tf文档未提供1P2M的VIA,需要我们公司自己在tf文档中添加,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在tf中自定义了TOP VIA,drc和lvs均可验证。
目前出数据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导出再导入的时候自定义的TOP VIA会丢失。目前想到的办法是出数据的时候将整个GDS打散,有朋友说可以写一个map文件,如果使用map的方式可行,不知道工艺厂那边在导入的时候不使用map file会不会也存在丢失TOP VIA的问题。

请问大伙儿有遇到这个问题吗,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你自己定义的VIA  导数据的时候  MAP文件应该是没有这一层的吧   还有 有一点比较好奇 自己定义的层次  GDS号 怎么确定呢

网友:
同二楼,希望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自定义layer的操作。方便学习交流,也方便大佬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定义的VIA  导数据的时候  MAP文件应该是没有这一层的吧   还有 有一点比较好奇 自己定义的层次  GDS ...

可能表述的不清楚,不是自定义layer,是用已有的VIA1 layer,定义了另一个size,名字取的是VIA1_TOP,在导出再导入数据的时候,导入的库的tf选择工艺厂原本的数据,此时VIA1_TOP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表述的不清楚,不是自定义layer,是用已有的VIA1 layer,定义了另一个size,名字取的是VIA1_TOP,在 ...

你的VIA1和VIA1_TOP GDS number 和datatype定义成一样了吧

楼主: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在出数据导出GDS的时候选择打散VIA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IA1和VIA1_TOP GDS number 和datatype定义成一样了吧

这两者本来就是相同层次,只是W/L,space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