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layout版图当中选中按Q参数无法查看

楼主(2022-07-06):
这个是没有权限还是其他什么???

楼主:
有啥解决办法啊

网友A:
关闭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大写

试过了,应该不是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B:
你这个变成了mosaic了  你重新调用一个出来 或者是 f7打散它看看

网友C:
你选中的这个东西应该本身就没有办法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变成了mosaic了  你重新调用一个出来 或者是 f7打散它看看

mosaic能变回去吗?这个是别人给的网表,导进去之后只有个layout没有原理图或其他的,每个器件都是这样,按q都不能查看参数,这种是没有权限还是要设置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中的这个东西应该本身就没有办法调参数。

无法调参数,也无法查看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aic能变回去吗?这个是别人给的网表,导进去之后只有个layout没有原理图或其他的,每个器件都是这样, ...

你是导入的gds那估计是没属性了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器件重新构建了 不再有属性 那个cell后面会有$$一串数字 你实在想改就从工艺库里面重新调一个出来吧

网友:
调的是Mosaic,马赛克,其实就是array;打散一层就又可以改了

网友:
mosaic不能改参数

网友(2022-08-23):
用flatten打散一次即打散掉mosaic就可以改parameter了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2022-11-11):
选中单元或者group了?

网友(2023-06-05):
选中打散就行了,然后就能改参数了。

网友(2023-09-12):
你是不是给他做成了一个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