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用共漏极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2022-07-06):
请问一下,既然增益为1,那这个光电二极管可以直接接到LT6200的反相输入端吗?用共漏极进行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光电二极管是一个电流源,而且有暗电流漏电,不能直接接在电压放大器输入端(输入端是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