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画完版图顶层后,用脚本加完dummy,有源区密度任然不够?

楼主(2022-07-06):
画完版图顶层后,用脚本加完dummy,有源区密度任然不够? 很多子模块都会高亮密度不够,不知道是自己设置问题还是版图画的问题,AA dummy总是会报错,有经验的伙伴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的是电阻 也有的是普通的MOS管附近

网友A:
这个density检查是按照200*200窗口step by step 检查的,报错说明layout里某个200*200窗口里的AA density不满足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ensity检查是按照200*200窗口step by step 检查的,报错说明layout里某个200*200窗口里的AA density不 ...

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区域不知道为什么用脚本加DUMMY加不上,有些区域什么管子都没有画 也加不上 就导致区域密度不够,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包dummy block了

楼主:
没有的 ,检查过了 没有加dummy block

网友B:
自己补dummy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补dummy呢?试一下

自己手动添加还是不行,很奇怪有几块区域什么管子都没有 脚本居然还是打不上 ,自己手动添加满了还是会说密度不够

网友C:
报错区域是否存在大片电阻,smic 的电阻区域AA DN 会不足而且也撒不进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区域是否存在大片电阻,smic 的电阻区域AA DN 会不足而且也撒不进dummy

有报错的地方存在大片电阻  也有不存在电阻的位置会报密度错误,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吗?要把电阻拆成小电阻吗?

网友:
把电阻的AA  dummy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报错的地方存在大片电阻  也有不存在电阻的位置会报密度错误,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吗?要把电阻拆成小电 ...

假如能将电阻改小的话最好,不行的话就把电阻的RES 层合并然后再电阻间隔中手动画AA dummy

网友:
先sub block 补下dummy.

网友:
请问补dummy的脚本是跟工厂要的吗?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报错的地方存在大片电阻  也有不存在电阻的位置会报密度错误,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吗?要把电阻拆成小电 ...

大片电阻的地方 od density不够很常见啊
这种需要在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通常做法是把电阻拉开~~

顶层再碰到这种问题比较麻烦的。

一半稍微有点经验的看到大片的 poly电阻 就该担心 poly density 过大或者加不上 od density 了

网友:
可跟工厂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片电阻的地方 od density不够很常见啊
这种需要在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通常做法是把电阻拉开 ...

正解
考虑density在做block的时候就应该大片poly电阻有规律的用aa(我们一般插电阻衬底guardring)隔开了。
顶层已经无解了。除非还有多余的空间,不然都拉不开了哎。只能问能不能waive,承担一定的段差风险

楼主:
已经通过手动加AAdummy的方式解决了,就是比较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