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大佬

楼主(2022-07-06):
下载了chinarml大佬的一个脚本,尝试之后感觉非常好用,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group里面使用改变Via后,该Via自动跳出group,该怎么设置才能使改变的Via还是在原来的group里面呢?
麻烦各位了!!!
附上代码(删除了path和pin部分)

procedure(changeLayer(bb)
let((cv objs layerList pinList viaList viaList1 viaList2 layerName pinName via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layerList = list("M1" "M2" "M3" "M4" "M5" "M6" "M7" "TM1" "TM2" "ALPA")
pinList = list(list("MnTXT" "metal1") list("MnTXT" "metal2") list("MnTXT" "metal3") list("MnTXT" "metal4") list("MnTXT" "metal5") list("MnTXT" "metal6") list("MnTXT" "metal7") list("MnTXT" "topmetal1") list("MnTXT" "topmetal2") list("ALPATXT" "drawing"))
viaList1 = list("M2_M1" "M3_M2" "M4_M3")
viaList = list("M5_M4" "M6_M5" "M7_M6")
foreach(obj objs
case(obj ~> objType
        ("stdVia"
        viaName = obj ~> viaHeader ~> viaDefName
        if(member(viaName viaList1) != nil then viaList = viaList1 else viaList = viaList2);if
        if(bb == 1 then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viaList))
        else
        viaName = cadr(member(viaName reverse(viaList)))
        );if
        CreateVia(obj viaName)
        );#3
        );case
);foreach
);let
);proc

procedure(CreateVia(obj viaName)
let((cv tech viaDefId origin orient viaParams newVia)
cv = geGetEdit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viaName)
origin = obj ~> origin
orient = obj ~> orient
viaParams = list(
        list("cutRows"                obj ~> cutRows                )
        list("cutColumns"        obj ~> cutColumns        )
        list("layer1Enc"        obj ~> layer1Enc        )
        list("layer2Enc"        obj ~> layer2Enc        )
        list("layer1Offset"        obj ~> layer1Offset        )
        list("layer2Offset"        obj ~> layer2Offset        )
        list("imp1Enc"                obj ~> imp1Enc                )
        list("imp2Enc"                obj ~> imp2Enc                )
        list("cutSpacing"        obj ~> cutSpacing        )
        list("originOffset"        obj ~> originOffset        )
        list("cutWidth"                obj ~> cutWidth                )
        list("cutHeight"        obj ~> cutHeight        )
        );list
newVia = dbCreateVia(cv viaDefId origin orient viaParams)
geSelectObject(newVia)
dbDeleteObject(obj)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4Down>" "changeLayer(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Btn5Down>" "changeLayer(-1)")

  53.

网友A:
when(groupID=obj~>figGroup
dbAddFigToFigGroup(groupID newVia)
);when
加再48行后面

楼主:
实际图

改变前

改变前

改变后

改变后

网友A:
删除原来via前判断下原来的VIA是不是在group里,是话得到它group ID,  把新的via加进这个grou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原来via前判断下原来的VIA是不是在group里,是话得到它group ID,  把新的via加进这个group就行了 ...

你好,谢谢回复。按照你所说的做下去,肯定是可以的。但奈何本人太菜不了解skill语言及其函数,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groupID=obj~>figGroup
dbAddFigToFigGroup(groupID newVia)
);when

666 可以了!!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
问一下,这个脚本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脚本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选中目标可以快速切换层次,比如金属之间来回切换。代码不全,可以去大佬原帖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