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P烧写

楼主(2022-07-06):
我看到别人烧写OTP的时候用一个自己写的软件去烧写的。请问使用什么语言和工具可以自己编写软件?我需要学习的方向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烧写OTP实质就是写入特定寄存器特定的值,可能有一些又顺序要求。所以可以用一个函数实现。C语言也可以,再做一个图形界面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OTP实质就是写入特定寄存器特定的值,可能有一些又顺序要求。所以可以用一个函数实现。C语言也可以,再 ...

您好,谢谢解答!
C语言我可以自己学习一下,但是对于怎么把写成的C语言跟图形界面进行交互,这个图形界面的制作我不是很了解。请问您了解做图形界面的相关软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解答!
C语言我可以自己学习一下,但是对于怎么把写成的C语言跟图形界面进行交互,这个图形界 ...

windows平台的任何pc软件开发工具应该都可以,microsoft visual studio(包含visual basic/c++等),或者古老的delphi、c++ builder等,甚至还有phython来开发图形界面。

不过,建议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做模拟你就做模拟,做数字你就做数字,如果你是做ic设计这块,还想着去开发应用程序,那是sb行为。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c++ builder写的一个

楼主(2022-11-21):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c++ builder写的一个

了解!感谢回复!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c++ builder写的一个

可以分享吗

网友C:
对于图形化的需求,我一般用python tk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图形化的需求,我一般用python tk来解决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