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设计中如何使用latch

楼主(2022-07-06):
请问设计中如何使用latch?

网友:
时钟门控?

楼主:
除了门控时钟, 其他的配置寄存器太多,也希望用latch,来减少gate count

网友:
只要d端和en端的l时序满足latch要求就可以了,用语法写或者直接例化都可以,sta时会自动分析时序是否满足的。
另外,scan时一般把用scan_mode把en端接成定值,让latch处于直穿状态,可以提高点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