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reate_fp_placement 的时候报利用率超大

楼主(2022-07-06):
ICC中create_fp_placement 的时候报200% 的利用率,不给place,实际上很松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不是,place blockage不是很大

网友:
Macro 設 dont_touch 沒?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all_macro_cells]

楼主:
谢谢,应该是这个原因,没设macro fixed的话,place就不给布局,要给很大的size 才能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