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确定电流镜的L

楼主(2022-07-06):
如图,已知M3,M4的电流,根据什么约束来确定M3,M4的L呢,我记得好像L取的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mid方法也要选L的长度,我就是看了没搞清楚所以来请教各位,教下我这个菜鸟。拜谢啦。 ...

放大管gmid在15左右,电流镜gmid在10左右

网友:
你指的L是什么意思,一般不是电流镜的L与尾电流管的L 一样大;W成倍数关系来保证镜像的电流倍数。

网友:
L太大,如果W不增大,就需要过驱动电压很大,那么会减小输出摆幅,也限制输入共模范围
如果W增大,那么就会引入大的寄生电容,输出节点寄生电容大,镜像极点也更低频,对响应速度和稳定性都有限制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我想问下:在做正向设计时,怎么确定M3、M4的L的大小,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我想问下:在做正向设计时,怎么确定M3、M4的L的大小,谢谢各位。 ...

根据输出摆幅需求,确定过驱。那么电流已知、过驱已知,un和cox已知,求出宽长比。再通过扫描找到合适的宽长使得增益、带宽、相位裕度满足设计。这是根据拉扎维公式分析的,忽略了二阶效应,所以计算出来的有很大偏差。建议你去看看gmid这种方法

楼主:
您说的增益带宽相位固定不了L的长度。

楼主:
gmid方法也要选L的长度,我就是看了没搞清楚所以来请教各位,教下我这个菜鸟。拜谢啦。

网友:
没cacode的话,先搞个20x特征尺寸仿仿看,速度不够/版图放不下...就减一减,增益/offset/噪声不行...就加一加,
也是先凭感觉然后仿真确认吧,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唉   我是做版图的  电路非常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