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io是否需要成对出现?

楼主(2022-07-06):
请教各位前辈,假如说芯片只提供一个地,叫vss,这个芯片需要用到两种power IO,模拟给core供电的IO和数字给core供电的IO,1、那模拟IO和数字IO可以都接到一起然后接到这个地上吗?2、或者说只用数字的地,不用模拟的地,也就是说模拟IO给core供电只用power IO,没有ground IO这是可以的吗?

网友:
模拟和数字各用各的POWER  IO,GROUND IO。除非VSSIO有说明才能公用。
比如VDD1IO VSS1IO是模拟的,VDD2IO VSS2IO是数字的,但是另外提供了VSS3IO是模拟和数字都可以用的

网友:
模拟IO的地轨 没有办法供电的

楼主: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