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uncertainty

楼主(2022-07-06):
请问各位大佬,smic 40nm,55nm和65nm工艺,hold uncertainty一般设置为多少

网友A:
sn40LL: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40LL:0.05

你好,麻烦问下,50ps是你们自己signoff的么,smic的建议是100ps

网友:
这个会有signoff文档,不用猜来猜去,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一起学习

网友:
40nm hold uncertainty 按照100p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