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大佬看一下这个LVS匹配不正确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06):
我的版图是直接用layout XL导过来的 LVS显示ports和器件都不匹配,我在版图中的连线也识别不了,请问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之前出过类似的错误,当时是因为一个点连接错误然后报错和你的一样。可以看下是不是因为连接有错误。

网友B(2022-09-22):
引用 网友A:
之前出过类似的错误,当时是因为一个点连接错误然后报错和你的一样。可以看下是不是因为连接有错误。 ...

这个应该怎么去检查连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怎么去检查连接错误

点击LVS错误中被识别出来的LAYOUT 的net  高亮这条NET  对照你的电路图查看高亮的所有地方是否正确。

网友(2023-10-29):
赚点积分,先处理port问题

网友:
你有4个port不匹配, 先把port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
LVS先解决port问题,然后看net问题,根据一条net去找这个管子相连接的其他net,应该是port不匹配或者其中一条net连错了导致的

网友:
先看PORT和NET问题,有时候有些问题是跟这俩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