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仿真瞬态问题

楼主(2022-07-07):
本人用动态偏置电流和SSF作为缓冲级搭的一个简单的LDO,在空载和满载(100mA)时 的相位裕度都没问题,空载时由于有个零点导致0db带宽处有个尖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后面的震荡),在仿真瞬态时(负载从0mA到10mA),输出发生震荡,有大佬帮忙看看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参数那边有问题吗?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EAP

EAP

空载相位裕度

空载相位裕度

网友A:
给10mA的时候为啥你的LDO 也在很大幅度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10mA的时候为啥你的LDO 也在很大幅度的动

最后一张图是我想看下这个结构的瞬态增强效果怎么样的,理论上负载从0-10mA,在该结构下的输出电压突变会很小,结果直接发生震荡了,我在空载和满载下的相位裕度都看过,均大于70°,我觉得可能是米勒补偿部分引入了那个零点在相位上的尖峰导致时域下的影响,但我零点推远,电路的相位裕度又不够了,所以很是疑惑

网友B:
可以把stb仿真,步长设小一点,尤其是0dB附近

然后看一下0,3,6,8,10mA负载的稳定性够吗

网友A:
电路整的有些复杂了 你这个里面还有个error amp , vgate的输出的环路 所有的都检查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stb仿真,步长设小一点,尤其是0dB附近

然后看一下0,3,6,8,10mA负载的稳定性够吗 ...

嗯嗯,估计问题还是出现在翘起的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整的有些复杂了 你这个里面还有个error amp , vgate的输出的环路 所有的都检查过了吗 ...

环路都看了,估计是翘起的零点导致的,我把它消去吧

网友(2025-06-04):
大佬,这个翘起来的零点好消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