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疑问

楼主(2022-07-07):
各位版大早安 : 想请问大家 整颗IC在进行补POLY 和DIFFUSION DUMMY时,DUMMY会补在PAD底下。 LVS、DRC、ERC都PASS。请问PAD下方  ((若有POLY 和DIFFUSION DUMMY时)) ,对制程或特性会有什么影响?
以及PAD下方  ((没有POLY 和DIFFUSION DUMMY时)),对制程或特性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啥影响,dummy 影响不到PAD。

网友B:
你可以看下pdk里对PAD的介绍,在PAD下方金属或者poly的形状有要求的话会特殊说明,没有特殊要求就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pdk里对PAD的介绍,在PAD下方金属或者poly的形状有要求的话会特殊说明,没有特殊要求就没影响 ...

有看过了 . 但流片回来后 .发生异常问题 PAD 下没有PO和DIFFUSION DMY 测试是正常
PAD 下有PO和DIFFUSION DMY 测试是异常

所以想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网友:
其实很少会在PAD下放dummy器件

网友B:
我是从来没见过PAD下放dummy的,但是又没有明确禁止。 PAD下放ESD器件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来没见过PAD下放dummy的,但是又没有明确禁止。 PAD下放ESD器件是有的

我的认知也是PAD下方可以定位ESD部件 。 但针对我所提的问题 有些PO 和Duffusion Dummy制程command file却允许针对PAD进行补Dummy
所以想了解 ,PAD下方若有Dummy layer ,在制程方面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影响,dummy 影响不到PAD。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认知也是PAD下方可以定位ESD部件 。 但针对我所提的问题 有些PO 和Duffusion Dummy制程command file ...

抱歉我也不太清楚对制程是否产生影响,或许可以去问一下代工厂那边。还有一种可能,加了dummy的PAD,在打线过程中,如果选择的线材质较硬,是否较没有dummy的PAD更容易打坏呢?

网友B:
加在PAD下的dum分布是否均匀?

网友C:
不可以让fab工厂去加dummy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认知也是PAD下方可以定位ESD部件 。 但针对我所提的问题 有些PO 和Duffusion Dummy制程command file ...

请问用的哪家FAB的工艺?

网友:
DRC能过,制程上应该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在PAD下的dum分布是否均匀?

用程序产生呈现均匀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让fab工厂去加dummy嘛

纯粹想用别的观点了解
PAD在进行补POLY DIFFUSION DUMMY时,DUMMY会补在PAD底下。 LVSDRCERCPASS。请问PAD下方  ((若有POLY DIFFUSION DUMMY)) ,对制程或特性会有什么影响  以及PAD下方  ((没有POLY 和DIFFUSION DUMMY时)),对制程或特性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也不太清楚对制程是否产生影响,或许可以去问一下代工厂那边。还有一种可能,加了dummy的PAD,在打 ...

好唷 我会先去了解一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哪家FAB的工艺?

纯粹想用别的观点了解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过了 . 但流片回来后 .发生异常问题 PAD 下没有PO和DIFFUSION DMY 测试是正常
PAD 下有PO和DIFFUSIO ...

异常具体是什么??  PAD只是几层metal 结构而已。   是信号异常还是bonding异常?

网友E:
大部分PAD下方若有Dummy layer ,在制程方面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不过要看foundry是否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PAD下方若有Dummy layer ,在制程方面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不过要看foundry是否允许 ...

OK . I know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