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轨到轨运放 斩波 滤波 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07):
本人最近在设计一个12位DAC(参考电压3V,1Mbps,信号频率1k)。一个电压型R2R网络加一个单位负反馈的轨到轨运放做buffer。之前进行蒙卡仿真发现信号信噪比经过运放buffer后有明显恶化,判断是运放offset引起,所以加入了斩波来降低offset。
现在的问题是,斩波完成后的滤波(斩波频率现在设的2M),由于我的对标的负载电阻是5KΩ,直接RC滤波接负载肯定是不行(电阻分压),但是用有源滤波加入运放的话又会引入offset,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思路,现在感觉有点卡住了。

楼主:
还有就是斩波频率的大小我也不太确定,之前查的文章里至少要信号频率的两倍,但是我这个还有采样频率是1M,所以我就选了2M

网友A:
OFFSET 是个DC 值吧,MC 跑出来1 sigma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是个DC 值吧,MC 跑出来1 sigma是多少

跑的单位负反馈时运放的蒙卡,输入输出的差值,3sigma  8mV左右,但是dac的一个lsb也就700uV左右,而且不同输入电压时offset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导致信噪比恶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是个DC 值吧,MC 跑出来1 sigma是多少

我分析,因为轨到轨有两对输入对管,所以不同的输入电压,用的管子的程度会不一样,offset也会变

网友:
看你带宽 感觉auto-zero 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因为轨到轨有两对输入对管,所以不同的输入电压,用的管子的程度会不一样,offset也会变 ...

你这样gm 相差大吗 ,有些像gain error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分析,因为轨到轨有两对输入对管,所以不同的输入电压,用的管子的程度会不一样,offset也会变 ...

应该不是增益误差,不跑蒙卡我是跑过全corner的,这个差值都很小的几百uV,只有跑蒙卡才能有很大差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mismatch吧,有没有工作在强反型区,有没有用很大的面积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