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nalogLib中的noms器件仿真时报错器件未定义

楼主(2022-07-07):
我是初学virtuoso,在仿真analogLib中的nmos,ntft器件时报错说器件未被定义,但是我如果是使用外部的工艺库,比如smic18,就可以正常仿真。我觉得问题可能就是出在analogLib中的器件和我仿真时,Model Library中没有对应的东西。因为外部的工艺库都是有自带的.scs文件,可以在Model Library直接选择,所以我想请问大佬们,analogLib中对应的.scs文件在哪?或者我要怎么才能使用analogLib中的ntft器件进行仿真呢?

非常感谢关注或解答的大佬们,小弟在此顿首了

网友A:
没有自带scs的,你得自己提供scs,加入到设置中,并且在analogLib库中的mos的参数model上填写模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带scs的,你得自己提供scs,加入到设置中,并且在analogLib库中的mos的参数model上填写模型名 ...

感谢大佬,根据大佬的提示,我又百度查了一堆资料,大概整明白咋回事了。在此我简单记录一下,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朋友。我是在SMIC的scs文件下,添加了引用的模型,名字什么的我都定义好了。我的理解是specture里面已经定义了很多模型,用的时候给模型赋予参数就行了,这些参数可以在scs的相关文件中定义。然后引用模型的时候在model name处给相应的名字。因为我也是初学,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大佬们可以指正一下!还有一个思考,我看了SMIC的文件,他们的mos管模型用的是bsim3v3,所以其实从内核上来讲,这些工艺厂商只是把调参后的bsim3v3的模型给到我们,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大佬的指引和解答!

这俩就是我定义的我想要的tft的模型,其他很多参数我都是默认的所以就没给 ...

这俩就是我定义的我想要的tft的模型,其他很多参数我都是默认的所以就没给 ...

引用模型的时候定义好相应的名字

引用模型的时候定义好相应的名字

网友B(2024-04-10):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根据大佬的提示,我又百度查了一堆资料,大概整明白咋回事了。在此我简单记录一下,希望可以帮 ...

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呢,但是不是很理解,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呀?

楼主(2024-05-11):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呢,但是不是很理解,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呀?
...

时间有点久了哈,我记得我是在我specture仿真调用的那个model文件里面添加了我上面图片里的那几句话,然后在shecmetic里面调用了anlog里面tft的模型,最后在模型名里面填山我model里面定义的名字(上面图片的第二张),最后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