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层次化设计,在place_opt前extract_rc一直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07):
用层次化设计做完子模块后,把它调回去top,然后做place_opt,但是在extra_rc一直报错,然后我用check_mv_design检查,报错是下面这个,但是我已经把库都导进去了,还是出现了这个报错
check_tlu_plus_files 没出现error

楼主:
这个报错是不是跟PVT有关?

网友A:
icc吧? mv check的report里pll的电压和mcmm不一致,改下lib里的voltage,重新出个db试试,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吧? mv check的report里pll的电压和mcmm不一致,改下lib里的voltage,重新出个db试试,之前也遇到过这种 ...

请问一下是怎么看出是pll的电压和mcmm不一致的,小白没看懂,感谢

楼主:
已解决,是因为SRAM和其他IO没有单独设置PVT导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