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rms_jitter问题

楼主(2022-07-07):
大家好,我在对PLL进行tran仿真后,对输出进行rms_jitter计算,根据cadence计算器中rms_jitter的算法,大致是通过对phase noise进行积分得到rms_jitter,我的问题是:
1、积分的频率上下限如何决定?积分范围越大,对最终jitter结果影响还挺大的
2、window type不同结果略有不同,hanning,hamming等,一般用哪个呢?

网友A:
积分范围其实不需要太大,因为太高频的,pn很低。积分差别不大。

window 函数很重要。你可以自己了解一下f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范围其实不需要太大,因为太高频的,pn很低。积分差别不大。

window 函数很重要。你可以自己了解一下f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