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modelsim里如何进行例化模块内的inout信号的仿真?

楼主(2022-07-07):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假设顶层模块的名字叫TOP_A,里面例化了另外一个MOD_B ,现在我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仿真出data的波形, testbench只是针对TOP_A写吗?那么testbench怎么写才能正确的仿真出data的波形呀?大致代码如下,谢谢各位大佬

module TOP_A(
    input clk,

    inout data

);

MOD_B u_MOD_B(
    .clk(clk),
    .data(data)

);

endmodule

-------------------------------下面是MOD_B的程序---------------------------

module MOD_B(
    input clk,
    inout data,

);

reg data_out_en;
reg data_output;
……

assign data = data_out_en?data_output:16’hzzzz;

endmodule

网友A:
inout类型只能放在顶层的接口,所有内部接口都只能是单向的,如果是双向的,得先转换成单向的,然后在顶层里面使用ASSIGN语句转成i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out类型只能放在顶层的接口,所有内部接口都只能是单向的,如果是双向的,得先转换成单向的,然后在顶层 ...

大佬,我大概明白了,但是如何在testbench怎么处理呢?比如testbench里只定义了TOP_A相关的输入输出信号,并没有定义到MOD_B里面的data_out_en ,testbench怎么表达data_out_en呢?或者怎么表达出dat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大概明白了,但是如何在testbench怎么处理呢?比如testbench里只定义了TOP_A相关的输入输出信号 ...

testbench和TOP_A根据各自的逻辑生成data和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bench和TOP_A根据各自的逻辑生成data和en

大佬,testbench不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testbench不是自己写的吗?

对啊,自己根据想要实现的逻辑去写

网友:
你要看模块内部的波形信号,跟tb没有关系,在外面写个脚本,把模块的信号add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