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5v输入的dcdc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7-07):
最高只有5.5v输入,是不是不需要用到dmos工艺了,用普通的mos管做功率管就行?

芯片只有一个vin pin,请教一下pad 和bonding wire的规划。初步是想走3A电流的用三个vin pad,三根bonding wire,  给driver供电的vddp用一个pad,给控制部分的vdda用一个pad,这样算下来就有五根bonding线,但是打不到一个pin上来吧?  即使连一起了,但是vin是个抖动的源,直接给vdda供电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