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同频不同相的最小FIFO深度问题

楼主(2022-07-07):
最近看面经,面试官很多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异步FIFO的两个时钟同频不同相,那么FIFO的最小深度为多少合适呢?
第一种回答就是:写到读需要延2拍加上原先本时钟域的一拍总共三拍,然后读再反馈到写同样3拍,那就是6拍数据,按2的幂次来算的话就是8个深度
第二种回答就是:空信号的判断需要高两位不同,低一位相同,从这个角度出发,至少保证格雷码有3bit,那就导致深度至少是2bit,按这样来算的话就是4个深度
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回答,有大佬能解释一下那个对吗?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异步FIFO要设置约束的话应该是对各个格雷码设置MAX DELAY,这个MAX DELAY一般有个标准吗?

网友A:
朴素的思想,8肯定多了
第一感觉,4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朴素的思想,8肯定多了
第一感觉,4就行了

大佬是采用4个吗

网友(2024-09-18):
要看是否需要流水吧,需要的话我觉得第一种是必要的。

网友(2024-12-09):
同频不同相  为什么需要fifo?
写的data+wvalid,  读直接读出来就OK了,  如果wvalid 为有效  就写到读这边的寄存器,  没有wvalid  读出不进行写操作

这个不是正常操作吗?  要什么 fifo呢?  几个寄存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