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 stitching 可以自动打两个孔么

楼主(2022-07-07):
画path时可以从一层切换到另一层,并且自动打上对应的接触孔,这个功能叫path stitching,
但是默认只能打一个孔,有办法设置自动打两个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 assistants

请问这个在哪打开

网友A:
windows--assiatants---wire 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assiatants---wire ass....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