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大佬看一下这个LVS匹配不正确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07):
100资产
我的版图是直接用layout XL导过来的 LVS显示ports和器件都不匹配,我在版图中的连线也识别不了,请问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呀

网友:
连线的金属层次对了吗

网友A:
pin和label 是否对应上了,注意layer type

楼主:
请问要改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和label 是否对应上了,注意layer type

对应上了

网友:
LVS首先得识别ports,先检查打label用的层次,然后看有没有打在金属上。

网友:
1. Lvs rule 用的对不对? 2. pin label 使用层对不对? 3. 连线对不对? 4 器件没有识别(可能连线不对,也有可能layer 多了或少了一些 识别不到引起)

网友:
先修4个ports的错。

网友:
LVS一般都是先从最简单的错修改,首先修port的错,因为他会带出来很多问题,比如port没打到金属上面或者说层次用错了,其次在看,如果还有问题那肯定就是线连错的,rule用错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