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s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07):
小弟刚刚入门,装好了xcelium之后在ade里面没有找到setup->connect rule,应该是环境没配置好的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需要建立一个cell 类型是config ,选定AMS后 再打开A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建立一个cell 类型是config ,选定AMS后 再打开ADE

谢谢大佬,可以了,又出现了新问题,好像是因为之前又装了IUS的问题,他让我弃用ncvlog,不知道该怎么弃用Executable (ncvlog) is deprecated. Use (xmvlog) inst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