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提高GBW呢

楼主(2022-07-07):
怎么提高折叠共源共栅的GBW呢,目前只有6.5M,想到10M以上。GBW太低是不是次级点近了一点。理论上gm/2ΠCl就已经大于10M了,为什么只有6.5M呢?

网友:
次级点是要比单位增益带宽大2~3倍的吧,之前看一个视频说的

网友A:
能看一下ac仿真图吗?确定可以近似为单极点吗?管子的尺寸看一下,寄生电容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一下ac仿真图吗?确定可以近似为单极点吗?管子的尺寸看一下,寄生电容大吗? ...

应该可以近似吧。宽长比我调了挺久。寄生电容比负载电容小很多。

网友A:
第二个极点的位置和GBW点好像差不远。可以标出数值吗?

我觉得,PMOS管电流太小了,可能损失了近一半的Gm,所以出现了小于理论值的问题,还是应该关注镜像极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极点的位置和GBW点好像差不远。可以标出数值吗?

我觉得,PMOS管电流太小了,可能损失了近一半的Gm ...

第二极点在52M。

网友B:
提高输入管的宽长比,或者增加尾电流。代价是功耗增加。
最好看一下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region=3,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导电区。
还有在计算参数的时候,负载电容要按照1.2倍给定值计算。

网友C:
看你的仿真像是跑开环增益,你的主极点应该在输出,你可以算一下增益带宽积大约为gm/CL这个是针对于带宽内只有一个极点,如果有两个以上就不对了,所以要看一下你的0db点内是不是只有一个极点,如果有两个想办法往外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仿真像是跑开环增益,你的主极点应该在输出,你可以算一下增益带宽积大约为gm/CL这个是针对于带宽内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入管的宽长比,或者增加尾电流。代价是功耗增加。
最好看一下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region=3,管子工 ...

我这个有功耗要求,尾电流不能太高,加上偏置电路总的电流我都控制在30u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入管的宽长比,或者增加尾电流。代价是功耗增加。
最好看一下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region=3,管子工 ...

你是说输入管要工作在亚阈值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输入管要工作在亚阈值区吗?

不是,工作在亚阈值区会影响跨导,进而影响极点。不希望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上图的静态工作点电流也有问题:设Id2为流经M2的电流,那么应该有一下关系:
  • Id3 = Id2 + Id4  (这个没问题)
  • Id2 = Id4 (这个有问题,其中一条支路的电流只有几百纳安,这应该和设计伊始分配的电流不同)
第二点,应该就是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造成的。
归根到底还是宽长比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工作在亚阈值区会影响跨导,进而影响极点。不希望工作在亚阈值区。
...

但是我现在设计的电路,指标都符合了,就是在折叠处的一个N管工作在了亚阈值区,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注意增益带宽积GBW和单位增益带宽的区别。我感觉6.5M应该是单位增益带宽,这个在多极点系统中和GBW是两码事,和次极点的位置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设计的电路,指标都符合了,就是在折叠处的一个N管工作在了亚阈值区,这样有影响吗?
...

亚阈值区没问题,估计是带内不是单极点系统,所以带宽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阈值区没问题,估计是带内不是单极点系统,所以带宽偏小

就是说折叠处的一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折叠处的一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也可以?

可以啊,亚阈值区和强反型区别只是跨导效率不同,保证都在饱和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亚阈值区和强反型区别只是跨导效率不同,保证都在饱和区就行。 ...

好的,谢谢

网友E(2025-02-28):
你好,我试着增大尾电流,但是只会增益下降,f-3db改善了,但是带宽还是不会到20Mhz,而且两个极点也很近,稳定性很差,有什么建议吗朋友?

网友(2025-09-21):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入管的宽长比,或者增加尾电流。代价是功耗增加。
最好看一下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region=3,管子工 ...

大佬在不增加尾电流的基础上只增加输入对管的尺寸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试着增大尾电流,但是只会增益下降,f-3db改善了,但是带宽还是不会到20Mhz,而且两个极点也很近, ...

大佬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