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输出问题

楼主(2022-07-07):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lib_name -cells $design_name\_final $export_path/$design_name.gds
大神,我icc输出gds的命令是这个,之前输出的gds是有filler的,drc没有错误,这次换库以后输出的gds就没有filler,drc有密度错误。
我理解不了,以前为啥可以,现在就不行了

网友A:
这次换库以后输出的gds就没有filler 是不是换名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换库以后输出的gds就没有filler 是不是换名字了呢?

对,filler名字换了,但我也改了名字,在icc里显示是插进去了,没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换库以后输出的gds就没有filler 是不是换名字了呢?

大神,我发现错了,不是gds输出问题,是我没插进去,有的地方插了,有的没有
上面就有,下面就没有,这是为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发现错了,不是gds输出问题,是我没插进去,有的地方插了,有的没有
上面就有,下面就没有,这是 ...

你插的filler是带metal的吧?所以有metal的地方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