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使用资源过多导致的时序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08):
目前项目上资源基本上使用了大约70%,布线会出现比较拥挤的情况,这个时候时序就会出问题,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做时序约束?

网友A:
如果确定是布线拥塞导致时序不过,而且想通过时序约束来解决,能用的手段不多了,你可以尝试分析你设计中哪些路径可以进行“多周期约束”,通过为这些路径添加多周期约束,如果时序违例不严重的话,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B:
千万不要误以为时序紧张的问题都可以用时序约束的一些trick来节约,否则就是亡羊补牢、拆东墙补西墙,你把这块约束到位了,另一块又冒出问题,或者编译一次就出不同的问题。。。。最好的做法还是要调整逻辑架构,让时序更宽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布线拥塞导致时序不过,而且想通过时序约束来解决,能用的手段不多了,你可以尝试分析你设计中哪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误以为时序紧张的问题都可以用时序约束的一些trick来节约,否则就是亡羊补牢、拆东墙补西墙,你把 ...

好的,感谢!

网友:
把资源列表截下图,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