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自动插入ICG能否只插posedge类型?

楼主(2022-07-08):
最近在DC插入ICG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库里只有posedge类型的ICG,没有negedge类型的ICG。
但是DC的时候,只要设了set_clock_gating_style(不管后边的参数怎么调整),DC就把posedge跟negedge都替换了,posedge替换为ICG,negedge替换为一个latch+一个OR门。
能否让DC只替换posedge类型的,不替换negedge的呢,毕竟一堆latch放到那里也不太靠谱。

网友A:
这个不影响吧,ICG内部本身就有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吧,ICG内部本身就有Latch;

ICG内部的latch不用太多关心latch的时序问题,但是单独的latch可能会产生时序问题,而且很难修复

网友B:
#ICG cell的参考设置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 latch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ICG_CELL \
                         -control_point before \
                         -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 \
                         -minimum_bitwidth 3 \
                         -max_fanout 80
#如果不希望使用Latch ,就直接把Latch cell 设置为don't use
#-- Latch is optional limited in Synthesis
set_dont_use "$cur_lib/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G cell的参考设置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 latch \
                         -positive_ed ...

试过,工具最后会报有一些GTECH的CELL无法mapp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工具最后会报有一些GTECH的CELL无法mapping

有点奇怪,把问题直接贴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