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这个界面是怎么调处来的?

楼主(2022-07-08):
图一这个界面是怎么 弄出来的?可能是一不小心按了哪个快捷键,但是觉得这个看匹配很方便。求助
图二是ctrl + f

图一

图一

图二 crtl + f

图二  crtl + f

楼主:
图二是 ctrl + f,这我知道。

网友:
图二是 ctrl + f,这我知道

网友:
图1怎么弄的啊?给别人讲解匹配布局的时候太好用了

网友A:
有一个smart display下拉菜单,选择abstracted

网友:
码一下,等待大佬出现

网友B:
在options 里面 Smart Display 里面选abstra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options 里面 Smart Display 里面选abstract

good~

网友C:
请问高亮的颜色可以区域颜色怎么改?想把显示图层变成不填充的。像楼主显示出来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亮的颜色可以区域颜色怎么改?想把显示图层变成不填充的。像楼主显示出来那样 ...

LSW框右键点选Edit Display Resources  选All Packets 高亮对应的图层就是y0—y9 右边图层显示自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smart display下拉菜单,选择abstracted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