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问题

楼主(2022-07-08):
用v2lvs将Verilog转换成SPICE网表时没有成功,有一个warning如下:
Warning: Behavioral Construct in PixelCol_lvs.vams:136 near r <name_of_genvar: YYID> Module PixelCol not translated.
转换的输出文件里只有头,没有具体内容。

136行的内容是"genvar r;"
Verilog中用了generate for loop多次例化一个模块,是不是v2lvs不支持generate?

谢谢!

网友:
v2lvs是将门级网表转成spice,而不是将rtl转成spice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自己写的門级网表,用到了generate。

网友(2022-08-1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自己写的門级网表,用到了generate。

你写好代码dc跑一下再用v2lvs不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