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遇到一个低阈值NMOS管,阈值电压是负的,有没有大哥见过的。

楼主(2022-07-08):
这类管设计电路的时候,宽长比应该怎么计算,工艺手册里也是负的,跑dc也确认是负的,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管子。

Vth=-187mV

Vth=-187mV

网友A:
普通CMOS工艺,不调栅时,NMOS管的VTH就是0附近甚至是负的,而PMOS在-1.5V附近,数字逻辑显然没法用,模拟电路也用起来及其费劲。所以才调栅,注入硼,把俩VTH的绝对值都调到0.7V附近。

网友:
耗尽型晶体管,详见模拟电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CMOS工艺,不调栅时,NMOS管的VTH就是0附近甚至是负的,而PMOS在-1.5V附近,数字逻辑显然没法用,模拟 ...

好的谢谢,我们用的这个工艺库三种阈值类型的管子分别是lvt,svt,hvt,我用这三种分别搭建五管OTA电路观察性能,一般lvt的管子用于哪种电路呢。

网友A:
追求高速用lvt
追求低漏电用hvt
其他用s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高速用lvt
追求低漏电用hvt
其他用svt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耗尽型管子吧,这是哪家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尽型管子吧,这是哪家工艺?

1830 BD18ba 180nm的 具体哪家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2023-12-12):
引用 楼主:
1830 BD18ba 180nm的 具体哪家的我也不清楚

打错了吧, DB,韩国东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