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同名电源线打孔

楼主(2022-07-08):
请教论坛里的大牛,在顶层有部好电源后,和底层好多电源线没连上。
想通过skill脚本在版图上直接跑出一个cell,将所有相同电源线打上孔。
希望像点亮那样,选中一个电源,将没有空的地方补上孔。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calibre 编写一条rule check,核心算法就是两层相同net name matal AND 操作后,NOT via ,这样就可以看到哪里丢失掉via了。

网友:
自动打孔的有个同名net打孔的功能,你可以试试Create Via 的菜单右下角 Connect Shapes On THe Same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calibre 编写一条rule check,核心算法就是两层相同net name matal AND 操作后,NOT via ,这 ...

感谢你的回复,对于skill和rule都不是很懂。自己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