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Fi EM结果无法反标回layout

楼主(2022-07-08):
EM有结果,想要在layout中显示。DFIIlayermap也给了。但是只有poly层显示出来,有没有大神知道。
图示net10中MET2failed。layout中只显示了POLY层。

楼主(2022-08-16):
问题已解决,1.DFIIlayermap的顺序,需要从顶层至底层设置。
The order of layers in the layer map file is important. The layer map file must have layers listed in the top-to-bottom order.
2.emdatafile设置有问题

网友A(2023-02-07):
想问下你em only file那个问价是填了的吗。我这还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B(2023-07-1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1.DFIIlayermap的顺序,需要从顶层至底层设置。
The order of layers in the layer map file i ...

请问大佬,我的IR Drop结果也无法反标回版图怎么办,我的DFIIlayermap已经是从顶层向底层定义了

EM/IR的IR drop结果不能正确地反标在版图上(Voltus Fi)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2025-03-20):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em only file那个问价是填了的吗。我这还找不到这个文件

我填的是EM tech file 这个自己写的,你可以搜下emDataFile的写法,HELP有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我的IR Drop结果也无法反标回版图怎么办,我的DFIIlayermap已经是从顶层向底层定义了

EM/IR的 ...

IR 的没有做过,参考EM,emDataFile中设置好层次应该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