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想采用ldmos设计一个能将6V电压输出的IO

楼主(2022-07-08):
电路内部产生了一个6V左右的电压,但是fab只提供了3.3V的IO,里面用的是2.5Vod3.3v的管子,我担心6v的电压管子耐不住,无法输出。但是,pdk提供了ldmos,源漏端的电压能耐住5V左右,栅源电压能耐住3.3V ,自己研究可以ggnmos或者级联的ggnmos做一个能耐高压的esd,有经验的伙伴可以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情况怎么样设计可靠性比较高,漏电比较小吗?

网友(2022-09-01):
可以用stack的方式來做, 拿兩顆3.3V的元件stack. 但要留意第一顆對sub的BV夠不夠~

网友:
这里的5V 应该是PDS文件提供的直流电压下的BV,但是ESD并不是直流,器件对ESD的BV会大于直流。ESD下这个耐受电压会大一些,至于大多少,这和工艺有关,一般国外的fab会提供TLP曲线,参照TLP能得出这个电压,所以你得问问你的fab要这个数据。也许一个管子就够了,不需要stack,盲目stack的话可能会造成trigger voltage过高,出现内部电路已经损坏,而ESD还没有启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