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算放大器是怎样实现放大的本质

楼主(2022-07-08):
运算放大器是怎样实现放大,用一句话概括,或者说MOS管是怎样实现放大的

网友A:
MOS管栅极上的小电压扰动,在MOS上产生电流的变化,该电流流过负载导致输出电压变化,增益=输出电压的变化/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
增益怎么算的,信号就是怎么被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上的小电压扰动,在MOS上产生电流的变化,该电流流过负载导致输出电压变化,增益=输出电压的变化/ ...

OK,谢谢

网友:
先确定dc点,然后放大就是在dc点附近的小范围ac变化,从还在输出点变成大的ac变化,这是我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