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界面create pin失灵

楼主(2022-07-08):
请问大牛,layout界面打pin失灵,CIW界面报错,怎么办,万分感谢

网友A:
用默认的 .cdsenv 文件 重启virtuoso试试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打PIN呢,XL调出来PIN不更方便吗

网友:
要选择auto pin的模式(rectangle ‘ polygon ‘ dot ‘ cir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默认的 .cdsenv 文件 重启virtuoso试试

谢谢,更换了默认的.cdsenv,重启之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打PIN呢,XL调出来PIN不更方便吗

自动打pin不用去调pin的大小宽度那些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