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放大器在不同温度下工作问题

楼主(2022-07-08):
为什么我设计的放大器随温度变化,它的增益有很大变化,大概十几db,我使用了带隙基准产生了一个稳定的电流源,电流大致从24.5ua-25.5ua,在-40-125度时。

网友A:
控制变量定位问题了吗,显然没有

网友B:
有管子进入线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量定位问题了吗,显然没有

谢谢 找到了问题,管子漂移进入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管子进入线性了

谢了 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