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grid问题

楼主(2022-07-09):
求教大佬:
virtuoso画图的时候,明明X snap Spacing和Y snap Spacing设置的是0.005(T22职称),画图后跑DRC还是会出现offgrid问题(就是说器件边缘放置位置不在0.005的整数倍上,比如放在了(0,80.048)),按说软件不应该自动设置不能把器件放置在offgrid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难道以后每次放一个器件,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在格点上吗o(╥﹏╥)o

网友:
放置器件和子单元的时候,是以器件与子单元的外围边框左下角为原点放置的。而器件和子单元有时候会因为label字体出框的缘故而更新了这个原点(如果不是真的有图形off-grid的话)。所以上层调用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用了A来对齐了。A的时候间距不是格点的整数倍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了:导出gds时,选择snap grid就可以自动调整
但是有一个新问题,导出的gds,再导入之后,没有办法保持TSMC22的PCELL,会被全部打散,找了各个设置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大神知道的嘛?

网友A:
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尤其是线没对齐,自动打孔最容易出现了,解决办法就是自己改一下坐标,改成.005比例的就行

网友:
看DRC的RESOLUTION设定多少才能决定snap Spacing的设置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操作完全没有问题,都在0.005进行的,偶尔就是会出问题,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一般是修DRC的时候出现grid问题就顺手改了。到最后出GDS的时候发现只能导出导入这样了,不过多出来的那些pcell是没办法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了:导出gds时,选择snap grid就可以自动调整
但是有一个新问题,导出的gds,再导入之后,没有 ...

导入的时候有一个是否打散的选项,你试一下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尤其是线没对齐,自动打孔最容易出现了,解决办法就是自己改一下坐标,改成.005比例的就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