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CD工艺ESD咨询

楼主(2022-07-09):
想问下0.18umBCD工艺中这种ESD管子的工作原理是?这种ESD防护效果如何?

网友:
二极管钳位吧

楼主:
二极管。。。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看起来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应该是利用PNP BJT来防护,跟GDPMOS一样,利用PNP开启泄放大电流。防护效果应该参考FAB的TLP来看

网友A(2022-08-24):
这种ESD防护结构与GDPMOS类似都是进行雪崩击穿后,三极管导通,形成泄放通道。这种原理的ESD器件的TLP曲线都会有snap-back特性,而这里不用NPN而选取PNP的原因是:NPN的snap-back深一些,会有latch-up风险,尤其是应用在VDD上,所以选用了泄放能力稍差一点的PNP。这种结构作为ESD防护是没问题的,但是具体的防护等级与布局方式与器件结构有关。

网友:
這是LPNP, 他不會snapback, 所以很適合放在VDD到GND. 又因為他不會snapback, 所以很好判斷電路操作電壓對應到的ESD It2 (By TLP的話)

网友(2022-10-06):
和二极管相比,利用PNP的放大作用转移了能量,本质还是一个二极管, 由于没有snap-back, Vt2 一般比较大,面积也很大

网友B(2023-02-07):
引用 网友A:
这种ESD防护结构与GDPMOS类似都是进行雪崩击穿后,三极管导通,形成泄放通道。这种原理的ESD器件的TLP曲线 ...

LV的PNP通常有微弱的snapback。 这个是40V的PNP,绝大多数的高压PNP是没有snapback的,通常Vt1和Vh重合,就是开启后直接往上走,看不到骤回特性。

因此高压的PNP的Vt2一般比较高,使用的时候要充分参考TLP曲线和ESD window。 通常PNP的有效保护只有实际TLP测试的It2的一半。少数开发的特别好的HV PNP可以发挥80%-100%的性能。

网友(2023-07-08):
EB短接的PNP管子做电源到地的ESD保护,原理和GDPMOS差不多,基本没有Snapback,效果很好

网友(2023-10-29):
靠面积死扛

网友:
GGNMOS GIDL trigger Bipolar

网友C(2023-12-02):
引用 网友B:
LV的PNP通常有微弱的snapback。 这个是40V的PNP,绝大多数的高压PNP是没有snapback的,通常Vt1和Vh重合, ...

请教一下下面这句话描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非均匀开启的原因吧?

“通常PNP的有效保护只有实际TLP测试的It2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下面这句话描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非均匀开启的原因吧?

“通常PNP的有效保护只有实际TL ...

我的理解是,高压ESD 器件本身可能很耐抗,It2 Vt2 都很高,但内部保护器件的 BV 有限,内部保护的高压器件BV 对应ESD器件 TLP上的电流值决定了 ESD 可以到多少。

如示例图,若内部器件 BV是 63V,则该 ESD 也就耐 2A。

例子

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