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band gap reference里△Vbe的仿真曲线

楼主(2022-07-09):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在学习band gap reference,于是用smic .18um的BCD库搭了个简单的电路,并做了仿真。
按照拉扎维书上给的公式: △Vbe=Vt * lnn, 当我在扫描电流的时候,我理解温度应该是个定值,那△Vbe就应该是一个常量,但是仿真出来却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前辈们指点。

--------------------------------------------------------------------------------------------------------------------------------------
原理图, 其中右侧pnp的m=8

仿真设置,让i8=i1

dc仿真,扫描id,从100n到30u

仿真结果,第一条曲线是△Vbe,第二条曲线是对△Vbe求导,第三,第四条分别是Vbe1, Vbe8

网友:
已经很常量了,电流变了两个半量级,Δvbe只变了3mV;

网友A:
那个公式 忽略Ib的影响了吧

网友B:
晶体管的β会随着IC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得ln(n)这一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公式 忽略Ib的影响了吧

确实,细究起来Ib是不能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β会随着IC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得ln(n)这一项变化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巧的是,为啥这个差值刚好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