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这个尾电流在这儿有什么用?

楼主(2022-07-09):
我这个是一个轨对轨输入的比较器,输入由两对n对管(一对大寸尺的,一对小尺寸的),一对p对管(一对大尺寸的)。两者工作原理不是那种1:3电流镜之类的经典结构,就是将共模VCM调偏离VDD/2,让p管通得时候,n管不通,大概是这种思想吧(因为两者才采用的是同一只尾电流)。
我现在的问题在于我的N对管(大尺寸N对管)的尾电流源还带有另外得一点补偿,但是好像始终不work。看图一

图一

图二是这个尾电流得放大,X1和X2分别是有镜像得电流源提供电流。没看懂这个结构在这儿有什么作用。请前辈分析帮忙分析一下。

图二
另外如果有前辈能看懂的话,我还想问
①这个采用两个n对管输入的目的是什么,图一中左边的是大尺寸管子和p对管是匹配的,右边是小尺寸,而且电流也很小只有X2,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没有见过这种轨对轨输入的形式。
②就是图一的右边cascode结构中,我的大尺寸n输入是接到两个电阻的一端的,同样我的p输入也是接到两个两个电阻的一端的,这个和常规的cascode结构似乎不一样,为什么不采用mos管形式的负载呢?
③就是图中采用了一对bipolar,bipolar用在此处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太懂bipolar的一些特性,没太懂,个人理解是速度更快,亦或者是减小offset,但是我也不知道原理是啥,只能瞎猜。

谢谢前辈们解惑!

网友A:
建议把图贴完全吧;另外外围接法建议也贴出来;
我有点怀疑他实际使用并不是你说的那种P/N差分对不同时工作的情况;

网友B:
IB2 IB3是哪来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2 IB3是哪来的额

上面有一堆电流镜mirror过来的,有的是p管电流镜,有的是n管电流镜,直接看哪个电流倍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图贴完全吧;另外外围接法建议也贴出来;
我有点怀疑他实际使用并不是你说的那种P/N差分对不同时工作 ...

图太大了,贴出来都看不清了,外围电路都是一堆电流镜提供电流的,核心电路就在这儿,但是p对管没有贴出来。

网友C:
个人感觉:
1.电流镜那块的东西有点像开关,为了提高tran的速度。稳定后有一个电流镜就关掉了。
2.负载为什么接到电阻而不是接到MOS管。其实没啥,有的时候电压裕度实在不够了,电阻凑一凑也可以。量级不影响Rout就没事。但是电阻这种东西比较危险,需要仔细确认是否在工作电压范围。
3.Bipolar的用法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把Bipolar当MOSFET看也没啥太大关系。你这个如果是大工艺。可能是为了高频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一堆电流镜mirror过来的,有的是p管电流镜,有的是n管电流镜,直接看哪个电流倍数就行
...

有可能是启动时候用的,有可能是前馈用于增益补偿的。常不通就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1.电流镜那块的东西有点像开关,为了提高tran的速度。稳定后有一个电流镜就关掉了。
2.负载为什 ...

1.电流镜那块的东西有点像开关,为了提高tran的速度。稳定后有一个电流镜就关掉了。
没理解这个tran的过程怎么来的,主要是这块儿的影响因子没有瞬态的,似乎都是静态的量,感觉没有出现tran的量进入这个地方

2.负载为什么接到电阻而不是接到MOS管。其实没啥,有的时候电压裕度实在不够了,电阻凑一凑也可以。量级不影响Rout就没事。但是电阻这种东西比较危险,需要仔细确认是否在工作电压范围。
我看这个电阻不是用的高阻,就是一般的poly电阻,也就是100个方块左右的量级,但是按照这个阻值来的话,我的延迟特别大,我给他换成了高阻形式的电阻,然后这个延迟就减小特别明显,所以每太懂这个地方的电阻意义。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启动时候用的,有可能是前馈用于增益补偿的。常不通就没啥意义。
...

嗯好的前辈,我去搜搜相关文献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电流镜那块的东西有点像开关,为了提高tran的速度。稳定后有一个电流镜就关掉了。
没理解这个tran的过 ...

1.你电流镜有两个。一个GATE直通,一个GATE通过了R再偏置。我认为那个通过了R之后偏置的电流镜只是为了启动的时候用的。等稳定之后,你R下面的BIAS电流变大,R上的压降导致电流镜就关闭。所以稳态之后就没用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启动的时候,有一点下拉电流,让电路启动起来。加这个一般有两种作用,一个是防止简并态,一个是加速启动。我不确定你这里是哪种作用。单Op一般也不太会出现简并态,你可以再分析分析。

网友D:
一般rail-to-rail pmos +  nmos , 你这 nmos 有大尺寸 和小尺寸 , 会不会 n有快速反应要求需大电流  大尺寸 nmos , 要省电流时改小尺寸,  但是 , 谁去判断切换 N?  和小的 N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rail-to-rail 都pmos 管+  nmos 管 , 你这 nmos 端 有大尺寸 和小尺寸 , 会不会 n端有快速反应要求需大 ...

我仿真的时候,在共模VCM=VDD/2的情况下,n管是没有导通的,需要将共模电压抬到很高的时候n对管(大尺寸)才导通,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会不会微弱得补偿P管快截止得时候的gm,这样使得等效gm变化稍微平滑一点
谢谢前辈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电流镜有两个。一个GATE直通,一个GATE通过了R再偏置。我认为那个通过了R之后偏置的电流镜只是为了启 ...

嗯好的,前辈,我按照您说的再分析分析,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