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工艺库提取寄生参数发生错误

楼主(2022-07-09):
DRC和LVS都通过了,到了PEX前面也好好的最后一步提示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Please consult the Cl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然后有一个calibre文件,但是没有pin脚

网友A:
检查一下cellmap文件,或者将calibre view type换成macklayout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ellmap文件,或者将calibre view type换成macklayout试一下

原理图里面我用到的元器件在cellmap里是这样的

楼主:
具体原因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你拿这个方法试一下提取寄生参数,calibreview对pdk要求很高,有时候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L411F7NA?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你拿这个方法试 ...

谢谢了,这个方法有用,但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