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NPN做功率管的LDO的论文资料

楼主(2022-07-09):
请问各位前辈是否有NPN型LDO的一些论文或者资料?它的动态buffer和动态补偿应该怎么做呢?小弟找到一个buffer结构,但该结构的反馈原理是什么呢?
我若将QN1的管子换成一个固定gate端电压的NMOS是否也可以?

网友A:
我觉得外置功率管的麻烦在于有两个外部节点,而且不好约束客户外置功率管的选型;
你的那个电路感觉像是多倒了两下的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VBUF的阻抗;
但一下子也没想明白为啥一个N管能做的事情,为啥要倒两圈,也不明白为啥要掺和一个NPN进来;(脑子卡壳了,要给NPN提供base电流;)
出处发出来瞅瞅呗?

网友B:
左边就是一个super gm当作souce follower,驱动大的loading 功率管Q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外置功率管的麻烦在于有两个外部节点,而且不好约束客户外置功率管的选型;
你的那个电路感觉像是多 ...

这是林肯莫拉那本讲LDO的书上的,但具体他也没详细描述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该电路给我的LDO引入的零极点很奇怪,我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就是一个super gm当作souce follower,驱动大的loading 功率管QNO

嗯嗯,我知道是一个source follower然后再经过一个负反馈将输出端看到的阻抗再衰减个环路增益倍,我想请问一下前辈如果我想分析该电路的零极点,应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林肯莫拉那本讲LDO的书上的,但具体他也没详细描述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该电 ...

就是一个LDO的大环嵌套了一个super source follower的小环;
如果后者的速度远大于前者的速度的,可以理解成后者闭环以后嵌到前者里面,
等于就是嵌入了一个闭环传函,小环闭环传函在大环带宽处的相移足够小,就可以理解成没影响;
这种方法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我觉得是对工程最友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知道是一个source follower然后再经过一个负反馈将输出端看到的阻抗再衰减个环路增益倍,我想请 ...

我觉得ericking0已经回答很好了
我个人的直观理解就是入股内部环的GBW远远大于外部大环,我就简单把内部环当作一个高频极点处理,基本不影响大环的稳定性。
这个电路中使用QN1而不用NMOS,bipolar 的gm相同电流下比MOS的要大,所以我的理解也是为了增加内部环的GB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ericking0已经回答很好了
我个人的直观理解就是入股内部环的GBW远远大于外部大环,我就简单把内部 ...

前面的同意,只是NPN的GM大于NMOS这里不明白,是说这个地方产生的次极点的位置吗?谢谢

网友B:
内部环的GBW约等于gmp2/C c,理论上也希望MPBUF的drain看到一个低的阻抗这样把AC电流引走降低电压摆幅,MPBUS gds更少反馈电流回去(这也是降低Vbuf阻抗),即小环从MP2 产生的电流更多反馈回到CC,提高小环的GBW。当然增大这个gm(QN1)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Vbuf点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LDO的大环嵌套了一个super source follower的小环;
如果后者的速度远大于前者的速度的,可以理 ...

感谢前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环的GBW约等于gmp2/C c,理论上也希望MPBUF的drain看到一个低的阻抗这样把AC电流引走降低电压摆幅,MPBU ...

清楚了,但是阻抗从表达式上看好像和gm1没关系,反而是和gmp2才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楚了,但是阻抗从表达式上看好像和gm1没关系,反而是和gmp2才有关

common Gate的输入阻抗与drain端阻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