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提取问题

楼主(2022-07-10):
小弟最近在提取MOM电容,如果不加ignore语句的话,提取出来的电容是原理图的两倍,于是我按照论坛上的一些说法加了ignore语句之后进行RC extraction,schematic 950fF的MOM电容提取出来layout有1126fF,大概增加了18%的寄生电容,想问问各位前辈这个值是比较准确的吗?还是说我提取的依然有些问题?下图是我的ignore语句,我觉得写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gatelevel设置,hcell和xcell文件设置对,应该没问题,如果不对,尝试自己修改hcell和xcel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level设置,hcell和xcell文件设置对,应该没问题,如果不对,尝试自己修改hcell和xcell文件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level设置,hcell和xcell文件设置对,应该没问题,如果不对,尝试自己修改hcell和xcell文件 ...

我尝试了另一种方法,把MOM电容打散,去掉标识层仿真,发现线的电容仍然有800fF,想问问这个时候MOM电容容值是C+CC吗?而且我比较疑惑这种方法和添加ignore语句的方法结果不一样,所以我不太确定应该用哪一种方法?想问问您一般都用什么方法提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另一种方法,把MOM电容打散,去掉标识层仿真,发现线的电容仍然有800fF,想问问这个时候MOM电容 ...

方法都可以,电容一般不关心电容的绝对值,如果关心绝对大小,还是参考pdk里的数值,打散后提取偏差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都可以,电容一般不关心电容的绝对值,如果关心绝对大小,还是参考pdk里的数值,打散后提取偏差会更 ...

好的,感谢感谢,但是我在做VCO,还是得关系电容的绝对值,现在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