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xtal电路 混仿如何仿真?

楼主(2022-07-10):
hi,请问如果使用XA进行数模混仿
32K 晶振电路,带上晶振模型后如何仿真呢
发现无法起振

网友A:
不用数模混仿能仿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数模混仿能仿起来吗?

正常spectre是可以仿真起振的。需要traponly,但是混仿没有这个设置,起振不了

网友(2024-05-15):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哥有发现原因或是解决方法么

网友(2024-07-25):
引用 楼主:
正常spectre是可以仿真起振的。需要traponly,但是混仿没有这个设置,起振不了
...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