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VT的考虑

楼主(2022-07-10):
现在做了一个放大器,spec要求的是在温度为-40~125之间,带宽达到480MHz以上。
假设基准电流的温度系数为零,那么温度越高,放大器的gm就越小,带宽也就越低,对于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现在是找到带宽的worst case,即ss corner 125℃,在此条件下仿真带宽大于480MHz,则基本可以保证在所有case下,带宽都能满足要求。
但这样做的本质是多加点功耗,想请教各位大佬,从电路上应该如何弥补corner和temp带来的variation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偏置电流的温度系数可以不为0,用来补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流的温度系数可以不为0,用来补偿一下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也是用PTAT的电流补偿的,除此之外暂时没想到其他办法了,有点黔驴技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