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前辈IO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07-10):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为什么这个表里显示1.8v不适用,表上面为什么提及1.8v的应用标准呢?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
1、如果Table1是说明不适用,那就只是不能用1.8V的device去实现这个1.8V的IO(Table1上表示可以用2.5V以及2.5V_OD_3.3V的),有可能是因为这个IO实际的PAD电压范围是允许高于1.8V的,如果用1.8V耐压的device就会产生跨压问题损坏device;
2、Table6(c)用了“recommended”这个字眼,建议再找找有么有其他工作电压的要求。

楼主:
谢谢前辈,我还想请教一下,那这种IO可以运用在2.5v的应用上吗?就是好奇,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没像1.8v和3.3v一样给应用的标准呢?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前辈以上的问题,非常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