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给core供电的IO,连接到core需要大于10um宽度吗?

楼主(2022-07-10):
请教各位前辈,数字给core供电的IO,连接到core需要大于10um宽度吗?用的是smic40的工艺,数字IO上自带的接到core的label为VDD和VSS并没有看到什么DVDD和DVSS的label,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
如果需要借助core区PG mesh做为组间esd泄放,个人觉得还是宽点好

楼主: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查IO/IP的application note,databook,有pin介绍,这个只是笼统的说比如DVDD/DVSS,并不是每个IP/IO的pg pin都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