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家.18工艺有没有用STI

楼主(2022-07-10):
请问T家.18工艺有没有用STI?如果有,为什么在版图上没有STI的层?难道是默认在有源区边界做上STI?

网友A:
肯定用了。STI就是场区,以前是场氧,现在是浅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用了。STI就是场区,以前是场氧,现在是浅槽隔离

谢谢回答。所以没标出但是默认做吗?

网友B:
到哪个工艺开始有STI的呢?.35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哪个工艺开始有STI的呢?.35 .5?

这个我不太清楚,等人回答~

楼主(2022-08-19):
应该是有的。TSMC .18的原理图器件参数图下如,这里可以预设LOD的值,并且版图上后仿单个管子也验证了存在STI引入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