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EM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10):
求助各位,我在进行ADS EM仿真时,port这一项总是有warning,提示no explicit assigned minus pin。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目前的设置也可以仿真,但是不知道结果是不是可靠的。我的ADS版本是ADS2016

网友A:
衬底文件没有指定地,加PORT也没有指定ref gnd,跑出来结果不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文件没有指定地,加PORT也没有指定ref gnd,跑出来结果不可信

再请教一下,衬底文件指定地和port里指定地的具体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您有相关的教程文档吗?感谢感谢!

楼主:
求助,希望大佬们给一点提示,感谢感谢!